求助:DCDC发热量太大呀,承受不起。。。。。

楼主(2012-05-04):
各位大哥:
     小弟刚学画图,模电又菜,求指导呀求指导。具体情况是:现在我们需要用直流24转直流12,24V输入电流不大于1.5A(正常工作时电流在1.1A左右),为了简单选型选的是国半的LM2677S-12,调试发现发热量太大了,电源模块在机箱内部(无风扇主动散热),发热量太大承受不起呀。。。。。。。悲剧的是批量的板子layout什么都做好了,就差贴片了,现在换方案来不及了。请各位大哥给点建议。。。在不改动板子的情况下更换电源芯片或者调整电感电阻电容什么的怎么能尽可能的让温度降一些啊。。。。。。不胜感激。。。。。原理图如下

DC24TO DC12 .pdf

网友A:
悲剧的是批量的板子layout什么都做好了

你们真牛B, 批量前没认真测试? 没人做环境试验?

网友B:
National的Webench仿真,这个片子24V转12V/2.5A的效率可以做到95%左右,温升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的板子温升不行,估计效率太差了,电感和肖特基对效率影响较大。
你的电路估计肖特基温升太高,建议换成一个2~3A/40V的肖特基(如ON的MBRS2040L、DIODES的B340LB等)试试,没必要用100V的肖特基(压降太高)。

网友C:
你干嘛放2个电感 并2个肖特基?
纯属多于,降压效率和电感和肖特基是有直接关系的,效率低 发热也高,
估计你没怎么测试效率。

网友D:
电感磁芯型号错?!

网友E:
呵呵 所以测试要做彻底啊

楼主:
时间仓促啊,没测试那么多项。。。。当时没有机箱,就随便测了下芯片表面和电感表面的温度。。。。。

2# PowerAnts

楼主:
最开始选的是SSB44,40V/4A的二极管,测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例二极管击穿短路掉的,测了下纹波电压峰值到了35V,怕耐压值不够,就换了现在这个。。。
3# lyjian

楼主:
效率真没测试,我是菜鸟,这个都不知道要怎么测。。。。
4# jjjyufan

楼主: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选型。。。。
5# sxfsyl

楼主:
:dizzy: 愁死了。。。。。。。。
6# Siderlee

网友F:
把FB1换成降压电阻不行?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那样发热量更大 都直接在电阻上转化成热量了

网友G:
你真N 我们做批量之前都会做好几版工程版  最后所有都没问题才批量 现在建议你在芯片上加散热处理吧
再找个低esr的电感 和低导通电压的肖特基

网友A:
发热的究竟是LM2677?还是电感?或是二极管?弄清楚再说

网友F:
回复 网友F:
那样发热量更大 都直接在电阻上转化成热量了
引用 网友G:

用降压电阻减轻2677的压力,有何不可?至少2677的发热量下来了

网友H:
既然承认自己是菜鸟,更不应该不做实验就量产。象蚂蚁这样的老鸟估计也不敢这样做。

如果发热“非常严重”,应该考虑这个IC是不是起振了?那个BOOST电容很重要,看看它上面的电压有多高?
----有时候电路接错也有可能
再一个考虑的是电感的功率容量,

网友I:
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感的容量问题

网友J:
接个负载测一下负载测一下负载消耗的功率 再测一下输入消耗的功率比一下算一下效率,负载电流不要超出了规格书的范围,开关电源pcb布线也是有关系的,工业用加大的散热器是必须的 ,见到过好多注塑机电源板上这个元件坏掉的

网友K:
LM267XX系列是传统的达林顿开关模式,开启本身压降有1~1.5V之间,也就是你的开关IC自生功耗是2W以上,只有加散热片,直接代换的片子没有,改的话很多。仅供参考

网友B:
楼上胡说什么呀
LM267XX内部是NMOS

网友L:
先看是不是已经振荡不稳定了。
还有电感,用的什么电感?

网友M:
20楼的有认真看过LM2677的资料吗?人家明明写的是DMOS switch,不要误导楼主了

网友M:
看了楼主的电路图,L2,D2都感觉多余,IC的第七个引脚如果不要,建议按照IC说明书的指示,直接不接好了,还省了三个电阻。从这里,也看出楼主可能没有仔细的看过IC的资料,建议好好看一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芯片换了LM22677,然后元件各种改,最后在电源板上上散热片,硅胶垫神马的把热量导到机箱外壳上,总算好点了,满负荷温度在80左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