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54单片机

楼主(2012-05-04):
为什么我给单片机赋值P0=0x0f的时候可以把P0.2至高,但是直接用P0=0x04就不行,每个都试了。只有p0=0xc--0xf才可以。。急求各位大侠解决。。。

网友A:
是否有上拉电阻,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B:
P0是开漏输出,要上拉电阻

楼主:
已经上啦了!接的是10K的,以为电阻太大又改为5K左右的电阻还是不可以。

网友C:
不会这么神奇的,还是用最小系统板来试验吧。
(会不会不小心数错了P0.2的引脚? ;P)

网友D:
或者P0.2和其他相邻的脚短路了,,那么这个高电平就被其他脚‘辣妹’了

网友E:
能拉高的时候电平到多少?认真检查是不是量错管脚了,或者一个一个位的试,也就试8次了。

楼主:
所有的情况都测试了!没得问题,也没短路电路也没得问题。。今天突然好了!!

网友F:
哈哈,人品问题,看到这么多人帮你立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