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STM32F207系列屏蔽全中断命令

楼主(2012-05-04):
请问我试过下面两个指令来屏蔽所有中断,结果都不行,是什么原因?谢谢!

__disable_irq();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端

楼主:
今天发现产生的条件了

我写了两个程序,一个PRO1,一个PRO2,两个程序一样,配置不一样

PRO1(原始程序)
(1) IROM1 起始地址:0x8000000
(2)关键代码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0000  (修改地方)

PRO2(用于升级程序)
(1) IROM1 起始地址:0x8010000
(2)关键代码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10000  (修改地方)

我把该两个程序都通过JTAG下载进去试试的时候?发现前者添加中断屏蔽语句生效,后者无效??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