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35的取字模

楼主(2012-05-04):
这颗芯他的取字模是不是必须 行列式?这样的话那zimo3和LCM都不能用了?
谁能告诉我怎么更改取字模方式

楼主:
怎么更改8835显示字模的顺序,难道他只能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吗实在是非常困惑
知道的朋友能不能给解释下?

楼主:
人工置顶求答案?
难道这个问题很幼稚??:'(

网友A:
取模软件设置成水平扫描就好了

和小尺寸还是有区别的

小尺寸的模块(12864),取模多是数据水平,字节垂直

你试试看

楼主:
那这样的话,我小尺寸写的字就没法用了(怕混淆),一定要按照他这个顺序来吗?
还有
液晶上显示一个汉字 怎么让他倒过来显示
不改字模的情况下

楼主:
另外IAR中不能显示◄ ► 这两个字符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大神们来看看啊

网友A:
针对不同的屏 开辟不同的显存
显存数据构造好以后,再送显示
这样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