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4):
画一下运放的电压传输特性曲线

楼主:
谁能够说几句关于运放的虚断与虚短的理解?

楼主:
如果两个输入端都有信号输入,则为差动输入。

网友B:
这是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高,一个微小的差(Uref和ref端)都会在运放的输出端产生一个很大的值,导致后面的三极管饱和或者关断。实际这个运放用作比较器了,一般就理解为两个状态,要么正饱和(1),要么负饱和(0)。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unk:

网友C:
这个IC,原理与厕所自动充水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表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一一例举相似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是给它加反馈,深度负反馈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吗??

楼主:
顶一下,望能够继续给予指导

网友D:
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非常大,理想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为无穷大。那么,只要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范围内,其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就等于输出电压除以放大倍数。而输出电压是个有限值。有限值÷无穷大=0.所以两个输入端的电位是相等的。就好像是短路一样,这就是虚短。实际的运放开环放大倍数并非无穷大,而是一个比较大的值,所以实际上两输入端电位并非完全相等,只是由于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很大,而使得他们的电位差很微小而可以忽略。
虚断的概念来源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高,几乎不吸取电流。所以可以看成是输入端断开一样。同样实际的运放输入端是有一点电流的,只是很微小到而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