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CB里添加公司**呢?

楼主(2012-05-04):
go, PCB, AD, CAD, ce
如题,现在用的是Cadence的orcad PCB Designer,有大侠知道不?
AD和PADS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A:
用二维线画好以后,做成库,调用即可

网友A:
有什么意义啊,还不如把板子性能搞好点

楼主:
蚂蚁大侠叔的对,性能最重要。我是自己玩玩嘛,看到别的板子上有图案,所以好奇了点。图形自己话的画有难度啊,有没有导入的方法呢?

网友B:
我觉得弄上板子的名称、版本和生产日期,就够了。大批量的可以留块空白帖条码,小批量的留块空白手写序号。

网友C:
我觉得弄上板子的名称、版本和生产日期,就够了。大批量的可以留块空白帖条码,小批量的留块空白手写序号。
引用 网友B:

嗯,有道理。

网友D:
有一个软件叫BMP2PCB,可以把位图转化为PCB的某一层,如丝印层或顶层,把转化的这个东西做为普通的元器件来用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有空,最好用手工重新画,不过复杂的图形比较麻烦。;P

楼主:
谢谢jjjyufan大侠,试了一下也不是很好用。还是5楼务实

网友E:
AUTO CAD可以导入的吧,如果是DXP的话

网友F:
终极方法:
做成ttf字体,调用,可放之四海...:lol
(不支持ttf的就别谈了)

网友G:
有个转换软件,可以将图片转换成DXF文件,导入

网友H:
AD的DXP下面有自动转换**的脚本,惦记DXP--- run script,找到**转换脚本

只要是单色图片都可以转,不是单色图片的可以用WINDOWS的画图工具转换成单色图片

网友I:
dxp-runscript-browse-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 Creator-PCB**Creator.PRJSCR-ok-load-convert-O(∩_∩)O
希望你能看懂,要是单色位图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