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AD10里怎么批量更改字体的高度与宽度?

楼主(2012-05-04):
求助,在AD10里怎么批量更改字体的高度与宽度?

网友A:
在一个字体上右击,查找相似对象,然后找到所有字体,再通过PCB INSPRCTOR面板修改字体的高度宽度

网友B:
就是那样:)

楼主:
谢谢呀,以前都是用99SE的,现在用AD还真不习惯。

网友C:
谢谢,学习到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