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质量目测方法与快板质量问题

楼主(2012-05-04):
请高人指点下关于单双面线路板的问题:
1、如何目测比较不同厂家的线路板质量?
2、现在网上出现好多样板、快板(三、四天)的加工,请问这个快板与正常工期的(7-10天)的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大量应用在产品上?

网友A:
看丝印,看裁边,看板质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工艺

楼主:
楼上,能否具体说下?

网友B:
我们单位有时候收到的电路板,边缘栽得不是很整齐.加工不是很好.

楼主:
楼上是哪儿的?

网友C:
一般来说单双面样板做3-4天算是慢慢做的了,如果按小时算所有的工序12小时都不到。量产7-10大批量交首批也是很正常的。
   简单的单双面板外观是最重要的,没有多层板那么多功能性的问题。

   不过我作为pcb工厂值得提醒一句:质量,交期,价格。三者只能选二者。

   有需要打板可以联系我:小黎:122287611,  质量都看得见。:)

网友D:
所谓快板
人家一次接了几十个客户甚至更多,然后拼成一个大板,基本1-2个平方米 这个看板厂能力
然后打样,在裁板,测试 包装发给客户,所以时间可以省很多
一般 的板厂基本就你一个人的板子,拼好己连扳,在制板,然后排线 生产 。。。。到你手上就时间长了,以为有时候客户多,排不上线。
质量的话 只要不是太密的板子,基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