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HART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2-05-04):
最近在搞HART协议的项目,想问一下,这个协议的应用层规定的那些命令有什么用呢,比如0号命令是 返回设备类型代码,这只是规定了0号命令 但是具体的实现不还得用户自己去编程把设备代码发出去吗,这个设备代码是不是也得自己编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用5号或者其他号返回设备代码不也是可以的吗,只要手操器代码与之对应不就行了?那这个应用层规定的协议没没啥用啊?
难道就是纯粹为了通用而规定了这个几号命令干啥,然后让大家纯自觉遵守?
我觉得 是不是我理解的有问题啊,那这个应用层的协议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以前研究过,现在忘了。
规定一些命令就是为了互操作。hart仪表商应该加入hart基金会,设备代码应该有hart基金会分配,用户自定义的命令应该写在DDL(设备描述语言)提供给其他用户,其他用户的手操器导入DDL以后就可以操作此仪器。
不过,国内好像基本没怎么做。

楼主:
以前研究过,现在忘了。
规定一些命令就是为了互操作。hart仪表商应该加入hart基金会,设备代码应该有hart基金会分配,用户自定义的命令应该写在DDL(设备描述语言)提供给其他用户,其他用户的手操器导入DDL以后就 ...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应用层的命令就是纯粹为了通用而规定的了?

网友B(2012-08-06):
应用层没研究过,做过hart通讯开发,研究的是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对于从站来说,主要就是接到命令,然后发命令。

网友C:
HART协议没有完全采用OSI的标准七层模型,而是一种塌缩的模型,应用层实现的是面向应用的各种功能(即命令)。HART有通用命令和专用命令之分。通用命令本来就支持互操作;专用命令要想实现互操作必须附带DDL。**中0号命令是一条实现设备枚举的基本命令。HART的设备枚举过程和USB有相似之处,都有查询设备并分配地址的过程。

网友D(2014-01-23):
还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解释,关于主机的硬件电路设计,主机电路和仪表的内部电路的区别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