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不同指令时mcu功耗

楼主(2012-05-04):
我在考虑运行不同指令时,mcu功耗是否不同?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nop1秒测测功耗,再movwf测测。

网友A:
不一定一样,有微小的差异。

例如NOP所使用的MCU资源很少,而MOV指令有可能操作的RAM,则电流就会出现差异。

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测试代码执行的电流消耗等来实现的,当然这种方式理论上,实际中估计很难工程化。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通过这**。不同指令的电磁波是不一样的,嘿嘿。

楼主:
我出发点是好的哈,我是为了想节能。叶大师说可以搞**。我顿悟啊,哈哈。

网友B:
楼主学习下计算机组成原理应该就可以明白一些

网友B:
说白了,只要有了高低电平的转换,那么就会产生功耗,所最更本方式,就是降低频率、降低电压、减少逻辑器件的结电容,减少改变电平次数~~

网友A:
我出发点是好的哈,我是为了想节能。叶大师说可以搞**。我顿悟啊,哈哈。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很早就有尝试,在一个非常重视能耗的应用中,尽量减少对RAM等的操作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效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所以研究下指令有几个1,几个0很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就是程序员的功力了。程序员就是通过辛勤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汗滴禾下土啊。

网友A:
这个低功耗应用有一个特别的小技巧例子,那就是:

当代码中出现少量短延时需要时,例如20us,有的人不假思索直接使用类如if(i--){}这样的代码,呵呵,对于低功耗产品来说,此时,写20个nop更省油。

因为i--在不断的操作RAM,而nop是什么都没做,非常省油。

从这个还有很多可以发散的例子,就不再一一赘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好好。我喜欢省油。省油好点灯。

网友C:
肯定有差别,省油有省到用不同指令上面,那确实太厉害了,

楼主:
一切存在皆是虚无。
goto可以当两个nop用。

网友D:
还不如早点做完事情睡觉觉来的功耗低……

网友E:
CMOS电路,1/0的功耗差异不是很大。要是早期的PMOS工艺的CPU,那1/0功耗差异是很大的。

网友A:
还不如早点做完事情睡觉觉来的功耗低……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设计最关键的是要尽量平衡各个条件,找到总功耗最低的那条路径,减少代码执行时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招数而已。

网友F:
学习了~!降低功耗还可以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