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的光耦下面的PCB为什么要开槽?

楼主(2012-05-04):
(无正文)

网友A:
距离够就不用

网友B:
光耦两端根据电压有爬电距离的要求,开口相当于增加爬电距离,如果距离够就不用,认证根据电源的标准有硬性规定不低于多少

网友C:
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安规电压,当然距离够的话一般不需要开槽的

网友D:
一般的开关电源未来初次级之间的隔离,在变压器和光藕之间会开个槽,

楼主:
多谢各位,刚查了下资料,光耦,Y电容等器件脚间距小于6.4mm要开槽,安规要求,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E(2018-02-19):
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F:
增加安规距离,满足安规要求。

网友G(2018-04-15):
电气隔离

网友:
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