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利叶变换 , 怎么由对偶性质得到频域卷积公式?

楼主(2012-05-04):
接下去用定义做可以做出来 不过 还不如一开始就用定义做 . 而且书里说很容易就能由对偶性得到..  真纳闷

网友A:
先确定何谓“对偶”:

若存在傅里叶变换关系 FT{f(t)} = F(ω) (其中FT{}表示傅里叶变换),则有FT{F(ω)} = 2 π f(-t)(其可由傅里叶反变换直接得到)。

设 f1(t) 和 f2(t) 存在傅里叶变换 F1(ω) = FT{f1(t)} 和 F2(ω) = FT{f2(t)},显然有相应的对偶关系 FT{F1(ω)} = 2 π f1(-t) 和 FT{F2(ω)} = 2 π f2(-t)。

由卷积定理可知:

  FT{f1(t) * f2(t)} = F1(ω) F2(ω)

根据对偶关系再用卷积定理:

  FT{F1(ω) * F2(ω)} = 2 π [2 π f1(-t) f2(-t)]

由对偶关系显然有:

  FT{f1(t) f2(t)} = F1(ω) * F2(ω) / (2 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对偶关系再用卷积定理:

  FT{F1(ω) * F2(ω)} = 2 π [2 π f1(-t) f2(-t)]

由对偶关系显然有:

  FT{f1(t) f2(t)} = F1(ω) * F2(ω) / (2 π)

用对偶关系不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吗?
FT{f1(-t) f2(-t)} = F1(-ω) * F2(-ω) / (2 π)

我试了一下 , 通过换元可以证明  FT{f1(-t) f2(-t)}= FT{f1(t) f2(t)}

不过 F1(-ω) * F2(-ω) = F1(ω) * F2(ω) 我不懂怎么理解

网友A:
to 3L:

根据对偶关系再用卷积定理:

  FT{F1(ω) * F2(ω)} = 2 π [2 π f1(-t) f2(-t)]

由对偶关系 FT{FT{ f1(t) f2(t)}} = 2 π f1(-t) f2(-t) (参照形式 FT{F(ω)} = 2 π f(-t),其中 F(ω) = FT{f(t)} ),代入得:

  FT{F1(ω) * F2(ω)} = 2 π FT{FT{ f1(t) f2(t)}} = FT{2 π FT{ f1(t) f2(t)}}

两边取逆变换得:

  F1(ω) * F2(ω) = 2 π FT{ f1(t) f2(t)}

  FT{f1(t) f2(t)} = F1(ω) * F2(ω) / (2 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彩 , 太漂亮了

我误解颇大了..

我以为对偶性的用法就是把右边取傅利叶变换 , 然后等于2π倍的左边 , 并给t加个负号 就完事了

FT{f1(t) * f2(t)} = F1(ω) F2(ω)                  (1)

比如对卷积定理(1)式应用对偶性 , 我以为就是这样做

FT{F1(ω) F2(ω)} = 2 π f1(-t) * f2(-t)

其实由定义很明显地就可以看出这个等式是不对的,莫名其妙的

谢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