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升压DCDC推荐

楼主(2012-05-04):
大家好
请帮忙推荐几个便宜点的DCDC 驱动彩屏背光用
电压10~20v  电流200ma以内
用过33063 个头有点大 CAT4238 要8块 感觉有点贵
先谢过了

网友A:
请提供你的背光LED是几串几并的 输入是多少?这些是我用过的背光驱动IC ,你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是一串有六七个

有的是一串3个  并着六七串

您用的这些IC价格怎么样

网友A:
你输入电压是多少的,我这些几本都是6V以下输入,3-12串的 这种价格基本都在$0.2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3~5v 那应该是可以了
谢谢您~

楼主:
另外 常用的可以产生负压的dcdc都有哪些了

网友B:
DC/DC我这里有资料,加我QQ:2639597562

网友B:
回复 楼主:

DC/DC我这里有资料,加我QQ:2639597562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背光方面的DC-DC,还是richtek比较强。
如有需要,请加QQ:327688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