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227应用问题

楼主(2012-05-04):
各位大侠,
   OPA2227为双运放,我在应用时,用其中一个放大信号十倍(初始信号0.8V,放大后为8V),另一个对该放大后的信号进行跟随。
   信号放大十倍后(8V信号)通过2K电阻连接另一部分运放的正相输入端然后跟随输出。发现此时2K电阻上居然有6V压降,也就是说运放的正相输入端居然有3mA电流流入。我换成LM458此现象消除,工作正常。看了看电路中似乎没发现存在的振荡。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具体可见图中。

网友A:
怎么看你这第二级也不是跟随输出呀?
输入端的差模电压太高了,OPA2227内部是有二极管保护的,输入端的差模电压不能超过大概1V。
LM458输入端没有这个保护二极管。

楼主:
哎呀,太感谢了。平时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把我给郁闷了一上午。
强烈感谢楼上

网友B:
第二个运放接法很不恰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