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管做的H桥电路,这样驱动可行不?

楼主(2012-05-04):
驱动24V 200W的直流电机,MOS管选区用耐压60V 50A的场应管。画了个如下的驱动桥做正反转控制。不知道行不行?
谢谢!!!!!!!!!!!!!!

网友A:
好像不怎么好。

网友B:
1、栅极电压过高,易击穿。
2、转换期间有个短暂的上下臂管直通过程(先导通后关断---有短暂的直通,理想的应该是先关断后导通)。MOS管易损坏。

楼主:
1、栅极电压过高,易击穿。
这个可以通过改变R6  R7的值来调节一下吧?
第二点说得对哦。怎样改进好啦?谢谢。

网友B:
1、R6R7影响栅极电容的充放电。
2、建立死区(比如说用稳压管)。
另外P沟道的MOS管一般价格较高,型号较少。性能也没N沟道的好。实际应用中还是全用N沟道的比较好。

楼主:
OH NO
在淘宝里查了一查IRF9405 价格是16.5元。太高了!!!!!!!

网友B:
:lol所以嘛,尽量别用PMOS管

楼主:
啊!!
用两个PMOS我这块板子就要倒贴RMB了。

网友B:
嘻嘻,能够证明你有票票!好事。

楼主:
我改成这样。应该可以解决P MOS价格高的问题了吧?但还是解决不了切换瞬间有可能短路的问题!!!
(右边的电路跟左边一样的)

网友B:
这个电路还有上臂管的导通问题!:lol

楼主:
当Q5导通Q7就截止了。电流就从R3 --R4到Q1的删极,为什么这样上臂管的导通有问题?

网友B:
你看看上管的栅-源电压是多少?源极的电位又会是多少?

楼主:
请问应该怎样画这个图啦?谢谢。

网友B:
自己动脑子呀,呵呵,俺只挑毛病啦

网友C:
上下背的管子分开控制不就可以防止切换时的短路了?
采样电阻不需要那么大吧

楼主:
qzlbwang     说得对。(谢谢!)
这样做上臂是不可能完全导通的。就算电机会转上臂的管子也会很汤的。我想不到办法解决啊。

网友D:
驱动时对管用同一组驱动信号,正反切换时带点死区就好了,而且也用不了那么多三极管驱动,MOS是电压驱动器件,上臂MOS的驱动多通过电容自举实现

楼主:
joyme
上臂MOS的驱动多通过电容自举实现??

这个我不会啊。

楼主:
我加了个稳压管上去了。哈哈!!这样行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稳压管能提高电压吗?如果能的话你可以申请诺贝尔大奖了。

楼主:
在DZ1并个有极性的小电容,也应该有些帮助。

网友E:
这样还不是不好。建议用IR2110做驱动,可以解决你这些问题

网友F:
这电路也能工作吗?
你确信Q7和Q8没有画错?
Q7 E - B 到 Q8 B - E 直接玩完。

网友G:
没能力解答LZ的问题,不过想请教下LZ前面的三极管组合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H:
改来改去,几个电路还是不行。

网友I:
自己搜索一下无刷电机图嘛

楼主:
huanben
当P10是低是平,Q5截止,Q6导通,使Q1关断,并释放Q1删极电流;Q7通,Q8截止,电流丛R3--R5--Q2删极,使Q2导通。若P10是高电平,Q5,Q6,Q7,Q8就反转,使Q1导通,Q2截止。

现在问题在于Q1不可能完全导通。因为Vgs电压不够高。可能会让Q1很热。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可以让Q1的Vgs电压达到15V ,

我这个电路不需要用PWM调速的,只需要做正反转。如果用电容自举的办法,我担心可能Q1导通瞬间可行,慢慢地因为自举电容放电后,又会让它不完全导通。
在GOOGLE搜你一天了,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楼主:
现在改成这样,靠谱了没有?这样Q1的Vgs有15V了吧?可行吗?^_^
我只做正反转,不需要做调速的.

网友J:
r8太大了不?

楼主:
R8这个电阻,我调试的时间会适当更改的. 这个不要紧.
电路改成这样Q1的Vgs会不会有15V啊?

网友K:
30楼 大有才了~~~ ;P

靠 78L15来驱动 MOS管~~~

78L15的结构类似于低速运放,响应速度够吗?

网友C:
只需要正反转何必搞的那么复杂,两个继电器直接搞定了。成本还省了不少。

网友L:
如果不想用自举
那么用大功率的PNP管 也很好买 也不贵
或者像楼上说的用继电器

网友B:
嘻嘻,越改越错!

网友M:
楼主,你去这里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130315-1-1.html
你这个主要是上管的驱动电压G电压要比S电压高,你得想办法抬高上管的G脚电压。
你如果只是实现换向的话,不如用继电器或正负电源实现吧,那样方便可靠。

网友M:
插入图片不会弄。
你看一下《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铃木 写的那本192页有个现成的电路

网友A:
楼上正解,看书。

网友N:
建议楼主图上的上管还是乖乖的用PMOS

网友O:
电机并联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