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多个地怎么铺铜

楼主(2012-05-04):
在板子中有多个不同的GND,在电源平面可以把GND分割了,但是在TOP层和BOTTOM层铺地的话要选哪个GND进行铺地呢?

网友A:
首先你的问题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多个不同的GND " ,又什么“在电源平面把GND分割了”:L

铺地的话你可以对不同的地分开铺地

网友B:
你是指有不同的电源地吗?比如说电源电路出来两路地(12V/5V),都是地(可能12V叫AGND,5V叫GND),我最近也学pads,刚接触,现在在画一块板,也在为这个问题纠结呢,因为铺铜的时候只能选一个网络,求大侠指教

网友C:
我想你问的应该是一块PCB板上有多个地,如GND、AGND、DGND吧。
一块PCB板上有多个地是很正常的事,但这多个地是怎样敷铜的呢,下面说说我的见解吧,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请出,谢谢!
1、就以GND、AGND、DGND这三个地来说吧。
2、首先先确认你的基本地,也就是最后整块PCB板最终以那个地来敷铜。这里就以GND为基本地。
3、确认了基本地后,那么AGND、DGND这两个地的器件,在PCB布局时,把与AGND相连接的器件尽量的放在一起,与DGND想连接的器件也尽量的放在一起;也没必要非要都放得很近,只要器件距离比较近就好了;其实就是模块化的意思。
4、把AGND器件这部分的地先敷铜,离得比较远的直接用线连接。DGND一样。
5、AGND、DGND都敷铜后,最后就是基本地敷铜了。基本地敷铜时直接整块PCB板敷铜,不需再考虑AGN、DGND;最后基本地敷铜会自动把AGND、DGND隔离开的。
见下面的图片。

上面绿色圈住的地方是AGND,其它的都是GND,很明显的看出AGND与GND是分开的,并且AGND的器件分得比较开,因此两AGND是用线连接在一起的。
LZ完了,不知你能否明白

网友D:
像光耦等隔离器件附件,周围有好多的地的,如果结构导致布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在不好决定铺给哪个地

楼主:
2# forgot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PCB中4层板,建了一个电源平面,把各个电源分割了,建了一个地平面,我有多个GND,比如AGND,DGND,GND地平面也分割了,最后我top层和bottom层铺铜的时候,我要选那一个地来铺铜呢???

楼主:
4# W0512 谢谢!!!!是不是在内建的地平面把这几个GND分割???假如我只有两个隔离的地呢???gnd1和GND2,gnd1为电源输入,gnd2为隔离之后的地,在顶层和底层铺铜的时候选哪一个地哦???

网友E:
采用分割  铺,如果板子层数多,就一层铺一个。 根据具体情况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1、如果是多层板并且用的是负片,则直接在负片上把各个地给划分开来就好了;置于TOP层与BOTTOM层是同样要敷地,这就要视情况而定了,敷上也没坏处,但并非非要敷不可,我这边四层板的,TOP层、BOTTOM层也有不敷的。
2、如果只有两个地,如你说的GND1为电源输入,GND2为隔离之后的地;那么你只需把GND1那部分的地TOP、BOTTOM地敷上,再把GND2那部分的地TOP、BOTTOM地敷上就可以了,见下面的图片:

TOP层及BOTTOM层的地是一样的。
LZ完了,不知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10# W0512 非常感谢,说的很清楚了,打消了我心中的疑虑

网友F(2012-11-01):
这个方法很好,学习啦

网友G(2013-04-27):
引用 网友C:
7# machiel
1、如果是多层板并且用的是负片,则直接在负片上把各个地给划分开来就好了;置于TOP层与BOTTO ...

如果是多层板并且用的是负片,则直接在负片上把各个地给划分开来就好了
什么是负片呀?

网友H(2015-04-15):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有不同的电源地吗?比如说电源电路出来两路地(12V/5V),都是地(可能12V叫AGND,5V叫GND),我最近 ...

一块一块铺啊。。。难道想几个网络一起铺??铺一起???

网友H:
mark下下~~来看大牛评论教学~~

网友I(2015-06-12):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J(2015-10-12):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问的应该是一块PCB板上有多个地,如GND、AGND、DGND吧。
一块PCB板上有多个地是很正常的事,但这多个 ...

学了啦。。。还有个问题,分块覆铜,和布一个地层在分割,它们有区别 吗?那个更好啊?

网友K:
很好,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L(2016-05-04):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多层板并且用的是负片,则直接在负片上把各个地给划分开来就好了
什么是负片呀? ...

PCB负片默认敷铜,走线的地方是分割线,也就是生成一个负片之后整一层就已经被敷铜了,要做的事情就是分割敷铜,再设置分割后的敷铜的网络。多层板中的电源层就是用的负片。换言之,负片是走线处去铜。正片是走线处留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