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CD4069 怎么得不到负电压?

楼主(2012-05-04):
用的CD4069反相器想通过+2.5V电压得到-2.5V电压。

CD4069引脚接线:
VDD:+5V
VSS:GND
1:+2.5V
2:输出,通电测量为0.3V

请问是什么情况?怎么得不到-2.5V电压呢?

楼主:
求解啊,求解。。。。。。

楼主:
反相器是将信号相位改变180°,而有查到CD4069将高变成低,将低变成高。。。。。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A:
因为你没有负供电

网友B:
原来你是这样理解“反相器”的……

网友C:
百度“反向器”

楼主:
明示啊,不要这样搞得不懂啊。
真心求教。

网友D:
楼主,我瀑布寒啊。反相器还有个名字叫“非门”,楼主要的东西叫反转型DC-DC,楼主真的要发奋一下了………………

网友A:
要搞清楚逻辑电平正和负的定义

楼主:
反相器是可以将输入信号的相位反转180度,这种电路应用在摸拟电路,比如说音频放大,时钟振荡器等。在电子线路设计中,经常要用到反相器。

这何解?

网友D:
反相器是可以将输入信号的相位反转180度,这种电路应用在摸拟电路,比如说音频放大,时钟振荡器等。在电子线路设计中,经常要用到反相器。

这何解? ...
引用 楼主:

这个叫反向放大器,放大器的作用是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输出信号必定在供电电压范围之内,没有负电压作为供电,是不可能输出负电压的。

楼主的基础啊,望文生义啊~!

网友A:
关键是你拿了一个数字电路中的反相器来做摸拟电路中的反相器
数字电路中,输入高电平时输出为低电平的,也叫反相器,输入输出的相位也是相差180度
另外,如果没有负供电的话,这种电路(包括模拟电路中的反相器)是出不了负电位的,输出最大只能接近供电的电位的两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运放,比例为-1的,电源采用双电源吗?用单电源可以吗?
比如LM358:
1:VAout
2:VAin-
3:VAin+
4:VSS(GND)
5:VBin+
6:VBin-
7:VBout
8:VDD
VDD 接+5V    VSS接GND 单电源模式可以么?
LM358datasheet 里面 说明 可以采用 双电源和单电源。

网友D:
运放使用单电源的时候,交流中点是VCC/2

网友A:
楼上都说了:没有负供电是出不了负电压的

楼主:
好的。
学习了。
谢谢大家的耐心回答。

网友E:
如果不是楼主态度好,我简直想叫人来围观了。

网友F:
lz估计是做软件的

网友G:
可以呀,我用14504做的有-9V,电源是12V

网友H:
模拟和数字都没搞清楚,支持18楼

网友:
这个貌似只有高低电平。数字电路啊。

网友I:
原来楼主是这样理解反相器的,基础啊,真的恒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