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20到70V输入,输出正负5V,100MA带载

楼主(2012-05-04):
求一个电源,20到70V输入,输出正负5V,100MA电流和24V输出30MA带载能力的电源,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参考。最好骨架是Epc-13的。可以考虑装用IC(比如DPA424),成本在15元左右!要输入输出隔离,输出与输出互相隔离

楼主: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风,4位版主都在哇。哈哈

网友A:
怎么感觉跟电机控制板上用的辅助电源一样。。。我们的是用3843做的

网友B:
应该不难, 就是输入电压范围宽度比较大.

楼主:
做隔离电源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难搞!其实用什么做不重要。3楼的还方便搞点资料看看啊!

网友C:
楼主,你好!可以考虑一下用XL8001E1,输入电压12~80V,开关电流0.5A, XL8003E1输入电压24~80V,开关电流0.5A,http://www.lumen-chip.com/cn/cnProductShow785.htm
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哦,13312968406

楼主:
楼上的是LED的驱动电源吧,我要的是带隔离的!

楼主:
顶起。看到电源就头大啊!

网友A:
用公司的IC给你画了个参考图

楼主:
楼上的“不亦心”你好,这个图纸感觉比较简洁,还方便吧你使用的U3ic是哪个型号跟变压器参数告诉我一下啊!真心谢谢!我这回头按照这个参数做一个PCB测试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己的IC,没有参数,我就是画一下示意图

楼主: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帖子,顶起

网友D(2012-12-03):
可以参考下这个方案做个简单的修改
http://www.ti.com/tool/pmp4986

楼主:
楼上的谢了。推荐的东西不错。回头看看

网友E:
可以直接用38系列的设计,频率设定在200K,用ER9就可以了,
你是要PCB板,还是要模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