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PROTEL和AD里如何画出这种效果!

楼主(2012-05-04):
请问大虾们,PROTEL和AD里如何画出这种效果?如下图用白线画圈内的走线!我认为不是通过敷铜来实现的吧?

网友A:
覆铜,快捷键P-G

网友B:
这个不是我画的图吗?呵呵呵

网友A:
FILL也行覆铜也行

楼主:
这个不是我画的图吗?呵呵呵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你那个图!用敷铜或者FILL来实现的话,我知道是可以,但感觉有点麻烦,我以为通过什么设置,在布线的时候,可以自动做出那样的效果来呢!

网友C:
这个既然3楼都说是他画的了,让3楼自己谈谈方法吧。

网友D:
就是覆铜画的

网友E:
覆铜+线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