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多余IO的处理

楼主(2012-05-04):
请教大侠,xilinx 的fpga 有多余的IO,在硬件编程上一般怎么处置呢?
比如,有部分的IO,连接到别的功能模块,目前不想用,那一部分的IO,是完全不理会,不定义,还是怎么做呢

楼主:
大侠都没空指点指点么,自己顶起

网友A:
只要IOBANK的电源兼容,就可以不管他,编译工具按默认的弱上拉或者弱下拉处理,拉的电阻约几百K欧

网友B:
在生成bit文件时 选择不用的管脚为高阻态 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奇怪的是不设置的话,某些IO管脚,会有输出,比如一个GCLK的管脚会有类似clk的信号输出,
同时旁边的一些普通IO也有类似的输出,当把这一个GCLK管脚设为输出后,并且输出100Mhz的clk后,
所有的这不正常的输出都消失了。真是莫名其妙啊

楼主:
只要IOBANK的电源兼容,就可以不管他,编译工具按默认的弱上拉或者弱下拉处理,拉的电阻约几百K欧
引用 网友A:

======
只要IOBANK的电源兼容?
我遇到的就是它们在不同BANK的,使用的就是DDR2的bank,1.8V的
而不用的是3.3V的bank的,这样3.3V的这bank就出现奇怪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我专门有**,请参阅。

楼主:
真是感谢啊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不那么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