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

楼主(2012-05-04):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接收头存在离散性!
每一个红外接收头表现出来都有差异的!
所以设计红外解码程序要留有足够的余地

网友B:
这个可以挂示波器看看接收头的输出波形是否有异常
有些接收头的抗干扰能力是很差的,会很容易被日光灯之类干扰到

楼主:
可能是抗干扰能力不够,都买了几款了,就一款能用的

楼主:
有两款接收头,板子接仿真器上运行的时候能正常工作,但把程序烧进MCU里,接收头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解决了,总结一下。
第一 红外接头输出脚要接上拉电阻,阻值20~60K之间最好
第二 MCU的接收脚不要随便设置其它的模式,就是准双向口输出设置就行了

网友C:
红外头供电我都是100欧姆+100uF电容+0.1uF电容,否则电路的噪声会让IR头不稳定。

网友D(2012-06-04):
不能用0。1UF,这样会改变红外波形,我一般用102

网友D:
我是说红外线输出脚,也就是单片机的红外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