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话线局端供电方案

楼主(2012-05-04):
目前我们公司想做一款产品带voip的功能,即可以外挂电话机,并且能通过这根电话线向外提供7W的功率。目前标准产品有,想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往电话线上另加一路供电的能力的方案来实现。我目前觉得收端好实现,而供端很难。

网友A:
电话交换机是标准是死的,必须尊循,从电话端看,电话线路是具有相当阻抗的供电回路,电流受限,如果增大电流能力,电话摘机时会烧毁话机。

楼主:
这个的确是摘机后的电话阻抗基本都低于600ohm,这是的环路电流在25mA左右,这一点可以通过调整局端的电压来解决,当有摘机信号后也将电压调低,保证电话这路的正常工作,而另一路并联的负载由于采用DC/DC的原因负载会大幅增加导致电流增加。

网友A:
在局端和电话终端都加一个装置, 判断摘机, 电话线上加载波通讯可以实现, 但是遇到褒电话的, 设备就没电了, 你得准备一个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B(2013-02-24):
电话线很多都是铁线,能扛得住线损?

网友C(2013-04-02):
不行,以前试过;线路电阻大所能提供的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