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yperLynx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04):
小弟初学PCB的仿真,打算使用PADS2007自带的HyperLynx,但是发现很多我电路中所用的芯片在HyperLynx的IC库中找不到,请问是否可以更新这个库文件?谢谢各位!

网友A:
要去下载仿真用的仿真器件,或者问别人要。这个器件和PCB器件是不一样的,是仿真器件,你要搞清楚

楼主:
谢谢了!
我后来在网上找到了需要的model
有一个网址,可能对需要的人有用,是一些IBIS model的汇总
http://www.eda.org/ibis/home/models/models.htm#N

2# forgot

网友A:
回复 楼主:
HyperLynx其实仿真不错的,不过用的人也不是很多

楼主:
哦?现在用得多的是哪一种呢,能不能介绍一下
因为PADS里面就有HyperLynx,也没有用过别的
4# forg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