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反嵌检测

楼主(2012-05-04):
正常线圈未反嵌的交流电机定子,在其内部用一根磁铁均匀环绕四周转动(该磁铁的转动速度可控制),此时用示波器接在定子的线圈端上,检测信号的变化,此时信号变化规律是怎样的?若是线圈反嵌的定子,此时信号的变化又是如何??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可指点下,不胜感激!大神们若在论坛上交流不方便,也可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线圈反嵌的定子, 运转起来, 一点是有些不同的, 电机的性能也会下降, 电流脉动和运转的震动会变大, 但是真要靠这些条件检测, 还是有困难的.

楼主:
楼上说的我也了解过,以功率作判断标准时,定子功率大的还好,小的基本上看不出来,震动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想通过磁生电的原理看能不能检测的出来

网友A:
定子功率大的还好? 如果是整个一个槽的线圈都反了, 小电机槽少, 肯定更好检测. 但如果是在 n 多股绕组里, 只反了一股线圈,  那么大电机的圈数反而少, 更容易判断出差别来.
磁生电的原理, 就是反电势检测. 这个办法有绝对值, 倒是更容易判断一些.
不知道是检测的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能否给个QQ联系方式啥的,论坛上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你可以把更具体一些的情况说明详细些. 再讨论

楼主:
4# airwill 因为电机都有线圈,都有可能嵌反了,目标是所有种类的电机都可以检测出来,现阶段只要检测单三相电机就行,关键现在问题是我通过磁生电的方式,在定子线圈上感应出电动势,用示波器去观察波形,反嵌的和不反嵌的波形上差别不大,但是我见过别的厂家用磁生电的方式可以去检测定子线圈的反嵌,还能具体到是哪个槽的线圈反嵌,所以想知道是用感应电压或者电流,或者其它的指标来判断这个线圈反嵌的问题!

网友A:
我估计这又是一个非常符合申请专利的技术!
如果是感应的异步电机, 利用转子的剩磁也可以获得感应电动势, 至于能定位到具体是哪个槽的线圈反嵌, 估计得非常复杂的测试才能获得这个判断方法. 也可能各种电机乃至同类电机不同参数的判断方式也会有不同.
弄出来真的是可以作专利技术

网友B:
有的冰箱压缩机定子要专门反绕几十圈,不也照样运行?不能因为绝大多数电动机不允许定子反绕,就说定子都不能反绕。

网友A:
回楼上, 的确转子反嵌后电机还是能够运转的.
但是从原理和设计角度说, 这样肯定影响性能和平衡性.
从工艺上来说, 我觉得应该避免.
如果均衡的反嵌, 也许可以凑额定速度, 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处.

网友B:
你这人,都说了冰箱压缩机定子,它有什么要求你还不知道?还要我说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