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在板子上的有源晶振怎么测量电流?急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4):
测其供电电流?把电源线划断了量呗,前提是你用的不是多层板,而且电源线不在内层。

楼主:
果断断开:D

网友B:
断开把板子都弄残了,不如焊接下来了

网友C:
隔断电路板,串小电阻测电压!

网友D:
只能串联了

网友E:
拆吧,整其他的更麻烦

网友F:
再找颗同型号的新的,独立测试。只要你用的那个不是“限量版”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