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1206封0.2欧和1210封0.1欧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4):
材料和封装相同,功率便相同

网友B:
目前常用的1206和1210封装电阻最大允许功耗可以做到1/4W,这个数据在电阻规格书中可以查到。

楼主:
我看到一个产品的取样电阻是1206封的 0.1和0.5并联用,流过的电流居然有有2.4A, 通常1206封的是0.25w1210是0.5w ,只见过提升功能1206 1/3w 和1210  2/3w;所以很奇怪那个1206封电阻的能承受 0.46w而且环境温度在100度左右

网友C:
材料和封装相同,功率便相同
引用 网友A:

同样1206的电阻有1/8W的也有1/4W的

网友C:
我看到一个产品的取样电阻是1206封的 0.1和0.5并联用,流过的电流居然有有2.4A, 通常1206封的是0.25w1210是0.5w ,只见过提升功能1206 1/3w 和1210  2/3w;所以很奇怪那个1206封电阻的能承受 0.46w而且环境温度在100 ...
引用 楼主:

1206封装有1/4W的
除了电阻本身,和所焊接的PCB、铜箔的散热能力等也有关

网友C:
我看到一个产品的取样电阻是1206封的 0.1和0.5并联用,流过的电流居然有有2.4A, 通常1206封的是0.25w1210是0.5w ,只见过提升功能1206 1/3w 和1210  2/3w;所以很奇怪那个1206封电阻的能承受 0.46w而且环境温度在100 ...
引用 楼主:

电阻承受的是0.4W不是0.46W.

楼主:
电阻承受的是0.4W不是0.46W.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搞错了0.1欧1206封的电阻是承受了0.4W的功率,超出了按提升功率1206封的1/3W,而且他工作的时候pcb上的几空间内的稳定超过100摄氏度;我就想这样的产品是不可靠呢,还是他用的是特殊功率的电阻我不知道呢 所以想知道看1206封装的有更高功率的电阻吗,用途是横流电路的电流取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就算是0.4w,他电阻也不能承受,必要烧。。。。。

楼主:
百度上搜了好久都没看到1206封更高功率的 最大是0.33W

楼主:
可是他们是已经上市的产品,不会这样设计产品吧

楼主:
烧是短时间可能不会烧的,我测试过4个小时连续用,我用普通1206 0.1欧  1%的电阻换上去也没烧,总感觉不可靠,不估计长期电阻会失效组织会变,我就想寻找1206或1210更高功率的电阻

网友C:
如果一直长时间过载的话那肯定会有问题

楼主:
1206封的100毫欧的电阻不知道到有没0.5w的

网友E:
直接上插件电阻吧

网友F:
通常认为1206 电阻是1/4W      1210电阻是1/3W 不能做到太高,否则寿命不保。再加上环境温度。。。。还是尽量换大封装电阻吧。不做冒险的事。我曾见过欧洲人用12个1206/5.6R电阻并联,但是时间长了总是有的烧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们依然这么用!!

楼主:
比较纠结 产品空间只能放2只1206 或者一只1210电阻

网友E:
回复 楼主:
插件电阻可以竖起来安装

楼主:
插件电阻肯定是放不进去了竖着也不行,本来pcb 没1块钱硬币大 还2 面放贴片元件,现在只找到 1210封的0.66w +-600ppm的 实际使用功率0.53w 考虑到产品内部空间温度在100度左右,还是希望找到功率更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