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比例放大小问题

楼主(2012-05-04):
图中的R2是一静态平衡电阻,即在静态时(输入信号ui=0),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等效电阻要相等,达到平衡状态。其作用是消除静态基极电流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因此:R2=R1//RF

为什么是二者并联的电阻??

网友A:
去查一下模电书,运放原理部分有较详细的论述。

网友B:
假设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和反向输入端电压为Vp,Vn,而且有Vp=Vn;运放同相端和反向端偏置电流相等
那么:(Ui-Vn)/R1 -(Vn-Uo)/RE =Vp/R2
得:R2=R1//RE!
节点电流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解释一下问题吗:

(1)通俗的讲一下什么是偏置电流?
(2)为什么偏置电流想等?

楼主:
顶一下,希望得到深度回答

网友C:
顶一下,希望得到深度回答
引用 楼主:

书上已经有深度回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不够通俗

网友D:
mark,学习了。模拟关键是要调节好在何处忽略的问题

网友B:
回4楼:
1.偏置电流是指放大器的输入电路的静态电流;
2.加入R2平衡电阻的效果就是为了使同相端和反向端的偏置电流相等,你现在要加入电阻R2,就是为了使它们相等,你还问为何它们相等???
只有相等才能平衡,你自己问的题目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理解了:
是不是偏置电流相等,差分输入就为0,从而消除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