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两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5-04):
图中C4,C5的作用,望高手详解,此电路图功能是pwm转电压,0到10v,千分之一的精度

楼主: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完全可以把C4,C5的参数标上。这个电路的设计者,理论知识很扎实。
运用了那么多的电路理论就是为了把方波变成直流电平。
为什么是0~10V,你还要去翻翻书。里面有讲到有效值计算和积分计算等等。
电子器件的取值是完成精度的基础。 当然所谓千一的精度,也可以通过MCU的PWM来控制。
有些电路,其实不需要深究是为什么,只要知道这样用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OK了。

网友B:
c5与运放组成积分电路,c4减少高频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C4 100pf    C5  0.1nf

楼主:
哪位大侠能推出c4,c5滤波的式子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六楼同解

网友C:
C5这么小,频率多高啊

网友D:
C5为频率补偿,可以防止电容负载引起的运放自激

网友E:
很明显   滤波

楼主:
c5取值那么小,怎么滤波 能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分析的再具体点吗?小弟新手,参悟不透,多谢啦

网友F:
一般是防止自激、滤除外部高频干扰。在有RF的电路中的模拟放大,就会用得比较多类似的。。。

网友G:
又看了一下 此图功底不浅 稍后上分析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终于见到识货的了:lol     小弟翘首以待大侠的分析

楼主:
此电路1/14000的分辨率(相当于16位的DA),1/1000的精度,里面蕴含很多大家一两眼是看不出来的东西

网友G:
1、分辨率取决于PWM的分辨率
2、小技巧多 ,大原理不难

楼主能不能把光耦型号、与非门型号、运放型号 以及部分未标参数 都标上
晚上给你上仿真图及分析

网友G:
还有PWM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光耦pc457
频率1kHz
运放lm357
与非门我没找到具体型号,上面丝印E5,我在罗姆公司看到有很多这种芯片,但没找到跟丝印对应的型号
c4 100pF   c5 0.1uF
稳压管封装跟贴片ams-1117封装很像,但要小一些,焊下来测了后才知道是稳压管,上面丝印两排,上面一个:4,中间一个凹下去的圆,下面:8G
所有电容都是贴片薄膜电容

谢谢elec921

网友H:
c4消自激
c5去抖,平滑。

楼主:
回复 网友G:
elec921能说说你用什么仿真软件及怎么用的吗?小弟刚出道,光听说过这玩意儿,还没见识过

网友G:
那可能不是与非门 而是模拟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H:
c4怎么消自激,能列式子分析吗? 谢谢

网友G:
首先你得明白原理:
1、光耦是隔离作用,OC输出。
2、与非门开关,同时把因光耦反相的信号反过来。不过我猜这里不是与非门,因为与非门的输出电平的精度不高,应该是模拟开关,能够保证PWM的高电平是准确的2.5V,0V是0V。
3、2.5v稳压是为了把PWM的高电平为2.5V。同时提供放大电路的静态反向偏置,PWM没有的时侯输出约为【2.5V*(2.4K/12.4K)】*(-5)。
4、后面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对滤波后的PWM信号的直流电平的 放大倍数约为[1+100K/(20K+10K||2.4K)]。
5、输出是4的放大输出与3的静态反向偏压的叠加。

设置静态反相偏置电压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PWM始终工作,比如输出为0V时,PWM的占空比为15%左右,输出约10V时,PWM的占空比为90%左右。这样PWM就不用停歇。
还有可能是后级电路要求在静态时输入一个负压,比如为了可靠关断某个器件。

1、分辨率是靠PWM的分辨率保证的。
2、精度不完全等于分辨率,它还与2.5V稳压电压的精度、与非门(的输出电压精度)、运放的失调偏置参数、以及电阻的精度有关。如果是你说的那些器件,精度能有1‰吗?就算达到能保证温漂吗?我有点怀疑。
3、输出纹波取决于100K+0.47uF 以及C5也有关,还有PWM频率。

小技巧嘛,就是100p、470欧电阻、100nF。

仿真的话,这种电路用SPICE可以很好的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逻辑门,如果是模拟开关的话,稳压管的基准电压就没法直接作用到pwm的高电平了,接到运放的pwm高低电平精度就不够了

网友G:
假设模拟开关是SPDT的,“S”接运放输入那里,“T”一个接参考电压,另一个接地;
当有输入时,S在参考和地电压之间转换,怎么能说精度不够?影响精度的只有模拟开关的Ron【大的100欧左右,小的只有几欧】
如果是逻辑门,其输出高、低电平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东西涉及到稳定性问题,如果列式子,你列不出分布参数来,反正我是直接取工程经验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测了下,确实是个与非门,我的理解是与非门高电平虽不能到达2.5,应该能稳定的在2.5以下的某个值,低电平也一样
pwm占空比取值在15%与85%之间是为了输出更线性
470欧姆是为了限流
上面是我的分析和理解
我最疑惑的是c4,c5及电阻组成的滤波是怎么工作的,望elec921大侠能详细道来
关于上面我提到的精度和分辨率是说明书上写的,小日本的设备上的,估计不会乱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到你31楼的回复,小弟才疏学浅,没想到单刀双掷开关这一点,我重测了一下E5后面的电平,低电平时只有几毫伏,所以我想你说的模拟开关应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关于c4的滤波,可以定性推导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刚查了一下单刀双掷模拟开关,好像没有5个引脚的,而且这个图中其中有两个引脚还并到一块用

网友G:
我觉得这不必深究究竟是什么型号,数字逻辑器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明白这里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性能就可以了。
关于100P 补偿电容 涉及到稳定性的问题,这潭水比较深,一两句说不清。

这个设备的图值得学习。也可以单独探讨。QQ号在我的论坛资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知是我笨还是咋地啦 在你资料里硬是没搜到QQ号,能把QQ号发上来吗?或者加我,我QQ564273016

网友I:
C5与运放形成的是一个积分电路,C4是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