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读取bmp图像的信息

楼主(2012-05-04):
在sd卡文件系统下读取bmp图像和显示是比较容易的,为了给jpeg解码提供一个过程,这里我先介绍一下bmp的读取方式
    这里主要是介绍读取bmp信息的一些方法
首先说一下BMP的4个组成部分:

1.文件头信息块

0000-0001:文件标识,为字母ASCII码“BM”。
0002-0005:文件大小。
0006-0009:保留,每字节以“00”填写。
000A-000D:记录图像数据区的起始位置。各字节的信息依次含义为:文件头信息块大小,图像描述信息块的大小,图像颜色表的大小,保留(为01)。

2.图像描述信息块

000E-0011:图像描述信息块的大小,常为28H。
0012-0015:图像宽度。
0016-0019:图像高度。
001A-001B:图像的plane总数(恒为1)。
001C-001D:记录像素的位数,很重要的数值,图像的颜色数由该值决定。
001E-0021:数据压缩方式(数值位0:不压缩;1:8位压缩;2:4位压缩)。
0022-0025:图像区数据的大小。
0026-0029:水平每米有多少像素,在设备无关位图(.DIB)中,每字节以00H填写。
002A-002D:垂直每米有多少像素,在设备无关位图(.DIB)中,每字节以00H填写。
002E-0031:此图像所用的颜色数,如值为0,表示所有颜色一样重要。

3.颜色表

  颜色表的大小根据所使用的颜色模式而定:2色图像为8字节;16色图像位64字节;256色图像为1024字节。其中,每4字节表示一种颜色,并以B (蓝色)、G(绿色)、R(红色)、alpha(32位位图的透明度值,一般不需要)。即首先4字节表示颜色号1的颜色,接下来表示颜色号2的颜色,依此类推。

4.图像数据区

  颜色表接下来位为位图文件的图像数据区,在此部分记录着每点像素对应的颜色号,其记录方式也随颜色模式而定,既2色图像每点占1位(8位为1字节);16色图像每点占4位(半字节);256色图像每点占8位(1字节);真彩色图像每点占24位(3 字节)。所以,整个数据区的大小也会随之变化。究其规律而言,可的出如下计算公式:图像数据信息大小=(图像宽度*图像高度*记录像素的位数)/8。

前三个 是我们今天要读取的

首先我们先用 f_open 找到我们要读取的图片文件的信息  尤其是图片开始的簇和指针地址。
        CurFile=BmpFileName;

        F_Open(CurFile);//打开文件
        F_Read(CurFile,jpg_buffer);//读出512个字节
        pbmp=(BITMAPINFO*)jpg_buffer;//得到BMP的头部信息

这是我摘借的几句程序
    第二句 把读出的bmp文件信息存在buffer中
    第三句 这句话是我们今天重点说的
            =(BITMAPINFO*)jpg_buffer 强制转换为 (BITMAPINFO)指针类型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BITMAPFILEHEADER bmfHeader;// 1.文件头信息块
        BITMAPINFOHEADER bmiHeader;  //2.图像描述信息块
        RGBQUAD bmiColors[1];  // 3.颜色表
}BITMAPINFO;

第3句话 强制转化buffer数组 到这个结构体
   实际上数组和结构体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结构体 有个最小结构对齐的问题(这个在本坛有详细讲解)。
对照着楼上  各个信息快 信息字节 写出结构体:
  //BMP头文件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WORD  bfType ;     //文件标志.只对'BM',用来识别BMP位图类型
    DWORD bfSize ;           //文件大小,占四个字节
    WORD  bfReserved1 ;//保留
    WORD  bfReserved2 ;//保留
    DWORD bfOffBits ;  //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bitmap data)开始之间的的偏移量
}BITMAPFILEHEADER ;
//BMP信息头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DWORD biSize ;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所需要的字数。
    LONG  biWidth ;                   //说明图象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LONG  biHeight ;           //说明图象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
    WORD  biPlanes ;           //为目标设备说明位面数,其值将总是被设为1
    WORD  biBitCount ;           //说明比特数/象素,其值为1、4、8、16、24、或32
    DWORD biCompression ;  //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其值可以是下述值之一:
        //BI_RGB:没有压缩;
        //BI_RLE8:每个象素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重复象素计数和颜色索引);
    //BI_RLE4:每个象素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
          //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DWORD biSizeImage ;//说明图象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当用BI_RGB格式时,可设置为0
    LONG  biXPelsPerMeter ;//说明水平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LONG  biYPelsPerMeter ;//说明垂直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DWORD biClrUsed ;           //说明位图实际使用的彩色表中的颜色索引数
    DWORD biClrImportant ; //说明对图象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的数目,如果是0,表示都重要。
}BITMAPINFOHEADER ;
//彩色表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BYTE rgbBlue ;    //指定蓝色强度
    BYTE rgbGreen ;          //指定绿色强度
    BYTE rgbRed ;          //指定红色强度
    BYTE rgbReserved ;//保留,设置为0
}RGBQUAD ;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结构体 得到bmp文件任何一个信息。

下次接着来 直到显示解码显示  然后再上传移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