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各层如何显示??

楼主:
我打开PCB封装时看不到标注的尺寸,但是在layout中移动时明显可以看到有标注过尺寸的痕迹,edit 封装时,CTRL+ALT+C,选assign all下的update enable status可以看到这个在layer24,但是选上面那个选项update visibally boxes 却找不到这一层,不知这些在颜色列表下没有的层应该如何显示?

楼主(2012-05-04):
选assign all下的update enable status可以看到这个在layer24,再回过头来选择update visibally ...时却无法返回到之前enable的26个层,只能在layer definition中将他们重新添加进去,但是这个layer24 也不在此列表中

网友A:
输入无模指令”L24 “ 试试

网友A:
我看了 L24层是出GERBER钻孔文件时用的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搞错了,不是钻孔文件层,头晕了,是我图上的那层

楼主:
drill drawingshi L124层吧?如果是L24d花那就可以找到这一层了,关键问题在于不是这一层,而且我打开层定义也找不到这一层,所以没办法enable显示L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