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恒流源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按理说电压表应该恒定显示1.25V,可是调动上面的2Ω滑动变阻器,降至1Ω以下时电压表显示开始下降,不再为1.25V,调节下面的10Ω滑动变阻器电流显示不变化,这是理论上应该有的,但是换成1KΩ滑变时就会有明显电流变化,同时电压表显示也变化、

网友A(2012-05-04):
考虑LM317内阻问题!

网友B:
1、内部已经限流了
2、内部已经热保护了

网友C:
“但是换成1KΩ滑变时就会有明显电流变化,同时电压表显示也变化”

楼主自己想一下呢,上面电阻最大是2欧姆,就是说恒流电流最小是1.25/2=0.625A,这个电流在1k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是625V,你输入电压只有12V,你觉得还可能恒流么?

另外你第一个问题,仿真能不能完全表达限流和过热,我也不知道,所以无从答起。

所以楼主应该去拿实物搭电路,别仿真了,仿真正在让你变笨,用本山大叔的话说就是“一个崭新的(搞设计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网友D:
考虑LM317输出线性时2.3端最小压差为3V,则VOUT(MAX)=VIN-3-1.25=7.75V,
再考虑LM317的输出电流限制,输出电流较大时还要注意散热的问题。

网友E:
注意欧姆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略懂了一些,谢谢这位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