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12V 8W的开关电源

楼主:
12V 8W的开关电源,12V带载的时候电源能正常,12V不带载的时候功率严重不足,点高一个数码管,5个LED灯都会闪。

12V  (80.93 KB )

网友A(2012-05-04):
图有点小,参数看不清

网友B:
不是功率严重不足,是电源在重启吧。。。
话说你的FB脚电容怎么那么大。。。。。。。。

网友C:
R6改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12V没有构成回路?这个脚的电容选的大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那个电容改小一点,473左右

还不行的话,在473上并个电阻看一下
5# wu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