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微弱高频的放大

楼主(2012-05-04):
各位大侠,小弟需要将一个脉宽为700ps左右的脉冲信号进行放大,其原始幅度大小为150mv,要将其放大到4-5V左右,用什么办法来实现啊?另外,现在的哪种高速逻辑器件可以捕捉到该信号(放大后)的上升沿啊?

网友A:
信号很大了,搞个高频运放就行了

网友B:
逻辑搞不定, 只能用高速运放作线性放大, 千万不要整形, 一整形就延迟利害

网友C:
可以尝试使用适当参数的LNA来放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