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92MHz接收问题

楼主(2012-05-04):
hz, AC
先上图:(不好的)

(期望的)

怎样避免第二个脉宽出现的杂波??大侠求救

网友A:
门限抖动?调整解调器后面的比较器门限电压试试,或用施密特整形

网友B:
你这个OOK接收是用什么芯片做的?
接收电路对数率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你这个编码方式需要注意最小脉冲和最大脉冲的比例,不然容易出现杂讯。

网友C:
软件可以加防干扰,10-20US 采一次样 判断脉冲宽度!

楼主:
恩恩,谢谢各位。
回4楼:这波形也是偶尔出现,即接收几个出现一个这样,估计不是速率问题吧。
昨晚和今早看了,没出现过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是在下午看的,不知是否跟天气温度有关,,,,
准备在DATA加个了个电容接到地,101看看

网友D:
最好有配套的硬件提示.这样比较好分析

楼主:
后来没出现过那样的问题了,不过以上几个热心大侠给的建议还是给了很多提示的

网友E:
楼主应该采用曼彻斯特编码,避免长占空比的信号出现。

楼主:
回春阳大侠,那个是头码,1.5ms头的

网友F:
压缩低频成份

网友E:
头码也不宜使用长占空比格式,可以使用适当的通讯协议配合曼彻斯特编码来做,这是最可靠的手段。

网友G:
那是灵敏度的问题。
接收模块灵敏度偏低,你把距离拉近肯定没有这个杂波。
想办法提高灵敏度或发射天线的匹配才是正道。
当然,改进编码方式也是一种提高灵敏度的好方法。

网友H:
LS不错,是灵敏度、距离的问题,也可以附近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