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挑战

楼主(2012-05-04):
微弱信号检测,24位ADC 能做到多少有效位呢

网友A:
看什么微弱信号。如果是单频或直流的,可以很多有效位。超过24位没问题。
这就取决于ADC的非线性和噪声特性。如果线性好且噪声是规则的,那么,到32位也可以。

网友B:
要到24位,你要多牛的基准,基准的噪声特性要求太高了,而且你前端的电路噪声特性能保证不超过1LSB?
这太那个了。。。。
不是有多少位就有用,。。

网友C:
首先考虑ADC的有效位数是多少,然后输入电压是多少呢?根据ADC的公式就可以算出。

网友D:
稳定读到0.1uV的分辨率没问题,但是精度和稳定度要到0.1%以下,成本就会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