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TC35通讯,出现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4):
我用的是msp430的串口和tc35相连,其他发短信都正常,用模块给手机发短信是能够实现的。就是单片机收不到模块关于收到短信后的提示。我设置AT+CNMI=2,1后,我用手机给TC35模块发短信,单片机没有收到模块发给单片机的
+CMTI “SM”,8类似这样的提示,因此没法读取短信,请问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设置吗?

楼主:
为神马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CMTI “SM”,8说明已经接收到短信了,难道你没发读取指令AT+CMGR=要读的条数。

网友B:
楼主应该仔细看看模块的AT指令手册,模块的命令回显可以关掉,提示信息不能关掉,然后就是软件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