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一个0~500mA的数控直流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2-05-04):
本人是用STC单片机做的数控直流恒流源,自带8位PWM的单片机,开关管用的是场效应管IRF640N,有两种方案,不知道哪一种可行性高。
方案一。PWM经过光耦元件再驱动IRF640N,如图,如果加上滤波电路,以最大电流为500mA来说,滤波电路的电容电感需要多大?滤波后纹波大吗?我要求的分辨率是4mA。

方案二:不用PWM和光偶,利用IRF640n的转移特性曲线,直接用一个0~10V可调的电压加在栅极上,控制电流。但是这个方案不太熟悉,会的高手详细的说明一下好吗?

高手们觉得哪一个方案可行。详细点说明一点好吗?

网友A:
貌似都不靠谱: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样才靠谱啊?求赐教!

网友B(2012-10-26):
方案一建议把光偶换成运放,将q1加入反馈回路,效果会好很多,不然栅极的细微扰动将影响阿电流的波动很大。
方案二不靠普

网友C:
取PWM平均值。
不滤波,不用模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