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Quartus 里的 FIFO 吗?

楼主(2012-05-04):
我想用 Quartus 里的 FIFO。
它有一个输入 a,和一个输出q.
我首先声明了一组 inout 类型的引脚 La,
然后把 La 同时连到 a 和 q 上,
结果发现:无论我写进去什么,读出来的都是 0.
请问我的方法对吗?

楼主:
刚才实验了一下,具体怎么实验就不说了,(也只有我这种菜**才会用实验来弥补无知)。总之结论是:不能这样接。
所以我需要一个办法,能断开q,只有a和La连接,或者断开a,只有q和La连接。
请问该怎么写呢?

楼主:
现在这样写,成功了:
增加了两个SIGNAL: s1 和 s2。
La直接到 FIFO 的 a,这个不变。
s1 到 s2 再到 La。
要往 FIFO 里写的时候,s1<="ZZZZZZZZZZ",就把 q 断开了。
要从FIFO 读的时候,FIFO 的 q 到 s1。

不知有没有更简练的办法?

网友A(2012-07-17):
需要你自己编程么

网友B:
没有用过,只能帮顶了。

网友C:
d和q可以连在一起的,但不能直接连,如果接到引脚,要用三态门,控制一般用wr信号。如果不清楚,先仿真看看q什么时候是三态,你就知道怎么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