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直接打不开C文件??

楼主:
每次使用Source Insight查看C文件,都是先启动,然后在里面才能打开。每次都好麻烦。每次直接打开C文件就提示问题如下图:

这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2012-05-05):
建议你直接用Source Insight建立工程,把程序文件都加载进去,点击工程文件就能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立工程,把全部的C文件加进去?有点不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