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缺相检测问题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电路图 大概说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进行三相缺相检测 其中STx 和 LEx 都和单片机端口相连 测试时LX+和Lx-和三相线怎么相连接

楼主(2012-05-05):
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A:
首先我也不很熟悉三相系统(学了没用等于白学)。但三相是指什么三相?三相交流电?还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还是三相步进电机?估计原理都差不多。但是有个接法问题,就是星形接法和三角接法。星形接法,估计你的LX-都是接中线或公共线。那出来的STX按道理会有波形变化。应该测他是否符合相应变化规律。三角接法的话,只要把LX-扭在一起即可。(:lol先声明我没试过,爆炸着火任何后果自行解决)

楼主:
谢谢,我知道怎么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