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bulk in传输,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5-04):
实验1:在EP3 OUT的中断函数中,转发该端点收到的PC下发的数据到EP1 IN端点,设置EP1 VALID,结果主机收到了这段数据;实验2:在EP3 OUT的中断函数中,PC下发数据后,将MCU自己生成的数据(自己做了一个数组,往里面填了些数据)转到EP1 IN端点,设置EP1 VALID,结果主机收不到这段数据;断电后,,,收到
这是个神马情况,搞了一天,快疯了,求达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你的USB枚举数据有问题。

楼主:
但是实验1是成功的,是不是说明枚举没问题?

网友A:
不能说明枚举没问题。
     也许只能上传一帧数据也说不定。

网友B:
请问你实验1与实验2传送的数据长度一样吗?内容一样吗?

你的问题与使用的协议有关,与枚举无关。

楼主:
在EP3 OUT的中断响应函数中:
实验一:
USB_SIL_Write(EP1_IN, Receive_Buffer,count_out);
SetEPTxValid(ENDP1);
其中,Receive_Buffer是定义的一个数组,用来存储3号输出端点收到的数据。用bus hound发出一组数据,就进入该中断,执行上述代码,捕获到相同的数据,表示发送/接收成功。
实验二:
进入中断后
//产生数据
  int i;
  for(i=0;i<64;i++)
  {
    Tem_Tx_Buffer_0[i] = 0x01;
  }

USB_SIL_Write(EP1_IN, Tem_Tx_Buffer_0,64);
SetEPTxValid(ENDP1);
仍使用bushound发送数据触发中断,执行以上代码,结果没能收到数据。
求指点迷津

楼主:
多谢各位关心,问题已解决,将实验2中的传输64个字节改小即可。。。同时实验1中如果是64也不行。好吧,至少问题转移到怎么解决64个字节的问题了,松了一口气。60都行,,,,64为什么不行,没天理啊

网友A:
如果刚好是64字节,紧跟着必须发一帧长度为0的帧,告诉USB的host,数据帧发完了,可以提交给上层应用了。
    你参考一下,端点0在发送枚举数据时的代码。

楼主:
pattywu,确实如你所言,64字节是无论如何收不到的;63字节没问题;65字节情况比较复杂,总结下来有四种可能,随机发生:收不到;收到第65字节数据;收到完整的65字节数据;收到前几次发送的但没收到的数据以及本次数据。。。应该是端点收发程序写的太简陋了。那么有一个问题请教诸位,假如端点缓冲区大小只有64字节,可否在一次bulk传输中传输超过64字节的数据?个人倾向于不行,因为当PC轮询到这个端点时,发现它只有这么些数据,就收走了,还有数据就是下一次的了。。。这个理解对么?

网友A:
不对的。
    host主机对于bulk端点,一次最多可以接收4K字节的。
    如果是65字节,那要发2次:1次64字节,再一次发1字节;然后主机要等到下次来接收数据了。

网友B:
对于全速USB,每个Token所能传送的最大包是64字节,大于64字节就要分开传送,正好64字节时就要多发一个0字节的包。

更详细的内容,请看USB协议。

楼主:
那么,STM32的USB外设设置的端点缓冲区的大小对传输速率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我尝试将它设置为200字节大小,但是,,,报错了,求指点,谢谢

网友C:
缓冲区设小了数据会丢失,设大了浪费空间
一般你的数据最大包长度是多少,缓冲区就设多少
比如BULK的包最多是64字节,缓冲区64字节足以
如果要提高传输效率,可以使用双缓存,但是每个缓存还是64字节足以

63字节的数据,一个包就可以发完,64字节到127字节的数据,要2个包,以此类推,只能在收到前一个EP1 IN中断之后,才能启动第二个包的传输

具体看我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vigia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受益良多。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在一次传输完64字节数据后,用什么判断传输完了?因为要求在定时中断中处理USB传输,而不是到端点回调函数中去执行。我跟踪了固件库,也查阅了手册,觉得应该是if((_GetENDPOINT(ENDP1) & EPTX_STAT) == EP_TX_NAK)这个条件来判断,因为传输完成后,硬件会置位CTR和STAT位,固件函数已经清除了CTR位,剩下一个STAT,需要用SetEPTxValid(ENDP1)来置位,可是没用。不知道还有哪里疏忽了,或者还有别的判断方法么?谢谢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我不用ST的库,你的问题我解答不了。

网友C:
因为要求在定时中断中处理USB传输,而不是到端点回调函数中去执行

端点回调函数中设置一个标识符,在你需要进行传输的地方查询该标识符,如果标识符成立,说明前一次传输成功,可以启动下一次传输,如果标识符不成立,等待你的下一次定时中断。

我理解没错吧。。。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理想情况是不进端点中断,所以想查端点寄存器的标识符,但是。。。没成功,到底是该使用哪个判断条件呢?

楼主:
报告一下,解决了,条件还是if((_GetENDPOINT(ENDP1) & EPTX_STAT) == EP_TX_NAK),只是因为BUS Hound显示的时候,对于完全相同的数组,会议repeat方式显示,开始一直没注意到,还以为只收到了一次。。。
但是,通过测试,发现了使用中断方式传输的话,每次最多只能传63个字节,也就是速率限制在63KB/S。
这个我的理解是:当发送超过64字节的数据时,需要两次以上的定时中断,假设每次定时中断是100μs的话,那么这一帧数据两个包之间就有100μ的间隔,主机收到第一个数据包之后,不会等待100μ,而是认为数据错误,就不应答了。

网友C:
报告一下,解决了,条件还是if((_GetENDPOINT(ENDP1) & EPTX_STAT) == EP_TX_NAK),只是因为BUS Hound显示的时候,对于完全相同的数组,会议repeat方式显示,开始一直没注意到,还以为只收到了一次。。。
但是,通过 ...
引用 楼主:

晕,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用中断回调函数?为什么你要自己去找判断条件?你的条件很不成熟啊

在中断回调函数中置位一个你自己的软件标志位,到你需要检查的中断函数里去检查这个标志位,不比你的方法好?

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了。。。

楼主:
感觉差不多啊,而且自设标志位的话,会调用一次EPND3的回调函数,这个浪费了些许时间。。。其实理想情况是,禁止EPND3的中断,仅仅使用查询的方式,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网友D:
真是奇怪,没碰到

网友E(2013-01-24):
引用 网友B:
对于全速USB,每个Token所能传送的最大包是64字节,大于64字节就要分开传送,正好64字节时就要多发一个0字 ...

想问一下香版主,如果我发送一个包是513个字节,是不是前面都是64字节发出去,这时上位机是收不到数据,只有到最后一个包只有一个字节发出时就一下子可以连全面的512个数据都收到?是这样子吗?

网友F(2014-09-20):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关心,问题已解决,将实验2中的传输64个字节改小即可。。。同时实验1中如果是64也不行。好吧,至少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改小就好多了,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