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外部中断测量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2-05-04):
我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上升沿中断.进入中断后读取定时器值然后在设置下降沿;第二次进入中断后读取定时器值,在设为上升沿使能,进入中断后在读取定时器值 , 遇到的问题是高电平时间正确,低电平脉冲数始终为5
无论频率和占空比设置为多少都是这个样子  ,??

网友A:
STM32的输入捕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直觉, 中断服务里的软件没有处理好

网友C:
你可以设置电平触发,启动定时器来试一试,这样实现也不难!

网友D:
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中断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小弟新手,见笑了,搞定,谢谢21ic.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