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2-05-04):
我想用51做一个测量市电电压波形的工具,不知道AD芯片应该怎么选,请高手指点,谢谢!
1. 我的想法是在市电的每个周期做100次采样,需要AD芯片的采样频率至少5KHz
2. 12位采样精度
3. 希望用一种比较常用的芯片,也好参考实例

请不吝回复,谢谢!

网友A(2012-07-09):
有人用m3实现了一个200KHz采样率的示波器,你考虑考虑:L
当然,如果对精度要求很高...
那权当我是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