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 单片机

楼主(2012-05-04):
stc-51单片机会出现丢码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怎样解决啊?
新账号没有多少分。见谅

网友A:
请问“丢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说具体点吧

楼主:
嘿嘿,新手啊表达不清楚见谅。我的意思是有4 个数码管,我想让这4 个数码管显示数字。但是只有第一个数码管亮。就像附件里的图片这样。我用的单片机没有数据锁存器,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kfu

楼主:
嘿嘿,新手啊表达不清楚见谅。我的意思是有4 个数码管,我想让这4 个数码管显示数字。但是只有第一个数码管亮。就像附件里的图片这样。我用的单片机没有数据锁存器,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kfu
下载次数:0

网友:
2# NE5532

网友C:
初生牛犊不怕虎,
既然是菜鸟,99.999%的可能性程序问题

网友D:
图片还是不清楚。
如果只有第一个亮,应检查你的 “位”线的程序有否处理好。 :)

网友B:
嘿嘿,新手啊表达不清楚见谅。我的意思是有4 个数码管,我想让这4 个数码管显示数字。但是只有第一个数码管亮。就像附件里的图片这样。我用的单片机没有数据锁存器,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kfu  ...
引用 楼主:

没有锁存器也可以显示的。用动态扫描方法,不用锁存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单片机没有数据锁存器,位选和段选用的分别是P2 和P0端口,不过我觉着应该没有问题。哎,很困惑。b]

网友B:
原理图和程序都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A:
楼主创造了一个新词汇——丢码

这个根本不关人家STC51单片机的事情,是楼主自己没把动态扫描搞懂,上电路图,让大家帮你分析吧,另外把流程图也画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程序是演示数码管的动态显示的,也出现了“丢码”现象。请高手们看一看,多谢了程序1和图片1 相对应,程序2 和图片2 相对应。我只是修改了程序1 中的黑框出的数字就出现了不同的现象。很困惑,望高手相助。

网友B:
楼主这是把段码表给搞错了啊

楼主:
哪里错了?我是故意把数组table1中的数据更换的。 13# **kfu

网友A:
你把那个0x06改成0x5B看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之后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之后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程序的问题吗?
引用 楼主:

稍微动下脑筋,想想我为什么让你用这个数据来进行测试,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找问题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比你NB的地方就在于我知道怎么去找,而你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原理图。麻烦您看看,帮我找找问题所在

网友A:
那你再把0x06和0x5B互换看下呢。年轻人,找问题要靠自己,我们只是网上萍水相逢,你不可能老靠别人帮你找问题吧,方法我都教给你了。

网友E:
楼主可否消影,实际开发中好久没看见数码管了。

网友D:
惭愧,我也看不出来。 LZ这个是一个简单的4位LED管动态显示演示程序,只会显示“0123”。

程序中table1[]为段码,0x3f,0x06,0x5b,0x4f分别是“0”、“1”、“2”、“3”的段码。
table2[]则为位码,连接到P2的高四位,分别点亮1-4位数码管。 12楼图片一的第2位应该为“1”,但此时全不亮,我原以为是段码或硬件连线有误,但LZ将程序1的table1[]的“0x06”(数码管“1”的段码)改为程序2的“0x5e”,却能正确显示为“d”(图片二),这代表段码与电路均无误。

所以我也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L

网友A:
楼主用的4位一体LED,笔画段是公用的,所以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软件的可能性大些,其实楼主还可以往这位上送个8字的段码,也就是全亮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您说的太对了。我感到很惭愧同时我会努力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我单独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1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在动态显示时就出错了。同时在动态演示时1是可以显示在别的数码管的唯独第二个不行。

网友A:
是啊,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我单独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1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在动态显示时就出错了。同时在动态演示时1是可以显示在别的数码管的唯独第二个不行。 22# autopccopy  ...
引用 楼主:

惭愧说不上,都是菜出来的。第二个数显示8能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8也不行,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以肯定是我的程序不对,可能是那个for循环的地方出了错。因为我又重新编了一个程序经验证完全能够正确的实现动态显示

网友F:
看了交流,深有感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您有什么高见?

网友G:
好好检查程序

网友H:
建议更改标题,这个标题容易产生歧义。
突出“数码管”比较好,一般来说都是根据标题来判断是否要查看和参与的,所以问问题要有技巧。

网友H:
根据你的基础,我建议你这样处理:
1、找个单位的数码管练习,从静态开始,保证能够显示0-9这十个数字。从而明白数字与编码的对应关系。
2、回到4位上,逐个静态显示,保证每个都能独立显示0-9,明白“片选”的含义。
3、上手现在的程序,这个的只是增加了时序控制,其灵魂为:“人眼的视觉暂留时间是0.05秒”。
4、出现异常,排查时序时间是否合适;有无全黑关断;功率匹配是否合适,动态瞬间电流要大于静态恒定电流。
在初学阶段,比较枯燥,你要从中发现乐趣,要充满兴趣,才能继续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您的指导

网友I:
赞NE5532,态度不一般地好,LZ应该多了解原理:如何点亮米字管,呵呵

网友J:
用笔瞄一瞄原理图,用脑子想一想,基础不牢的要打基础,我看用那小工具计算码值的方式会扼杀某些东西。

网友D:
希望真正NB的人能帮忙找到问题出来。 回LS,其实C也会扼杀很多东西,最好用汇编,最好用纸带二进码?其实工具只是方便大家去使用,提高效率。呵呵:)

网友B:
有这么困难吗:o

网友A:
把苍蝇馆子也看成一种工具,那你永远不知道回锅肉是怎么炒出来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把你新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