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传感器的问题,忘高人指点

楼主(2012-05-04):
最近用了一3144型号的三脚直插霍尔开关。冲刻字的一面看,1管脚接5V电源 2管脚接地 。3管脚是信号输出管脚,接了10K的上拉电阻,用示波器监测3管脚,当小磁铁从霍尔传感器上移动过后,在示波器上有时有下降沿方波信号(这是正常信号)。但有时移动过后会一直保持低电平,按道理应该回到高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以为上来电阻值过大,后来换了个1.1K的可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下,不慎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动个位置试试。

网友B:
也可能是时间间隔太长示波器没有抓到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今天换了个片子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