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波形问题

楼主(2012-05-05):
11.0592M 的晶振,接在51单片机上。理论上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用示波器测晶振管脚的波形怎么频率乱变啊,频率都在100多兆。偶尔会降到11M左右。

这个波形应该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啊,我的怎么是正弦波并且还不是很规则。毛刺很多。

只知道晶振是给单片机提供脉冲,提供工作节拍的。测了测怎么和我想像的不一样呢(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频率为11.0592M的波形啊)。

网友A:
1.应该是接近正弦波的波形。
2.注意检查示波器探头有没有打10X
3.如果用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当扫描时间严重偏大的时候,可能看到“假象”的正弦波,应该估计到频率,使用uS级的扫描时间(X轴时间)

网友B:
先要学会使用工具和仪器, 所谓 "磨刀不误砍柴工", 呵呵

楼主:
1.应该是接近正弦波的波形。
2.注意检查示波器探头有没有打10X
3.如果用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当扫描时间严重偏大的时候,可能看到“假象”的正弦波,应该估计到频率,使用uS级的扫描时间(X轴时间) ...
引用 网友A:

刚才可能是没有把接地夹子夹好,现在我又测了下,发现准了。

另外再问下,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区别是:前者是正弦波后者是方波吗(因为我没有用过有源晶振,所以也没测过,我见论坛里有人是这么区分说的)。

楼主:
先要学会使用工具和仪器, 所谓 "磨刀不误砍柴工", 呵呵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