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红外遥控解码问题

楼主(2012-05-05):
发射码是标准码,现在的问题是断点仿真时,每个按键都能检测到,但全速运行时,按键老是失灵,烧出来的IC也是按键失灵,按10次就有5次没反应,请问是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按键是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若是查询方式,检查主程序是否有什么软件延时耽搁了,漏掉了键入时发送码,或是别的什么动作耽搁了主循环的周期.

楼主:
按键是中断方式的,奇怪的是我在红外检测到按键的地方设置断点,每次有红外按键按下时,都能过断点的。但全速运行,或者烧IC后都不行。

网友B(2012-07-16):
红外发射到接收出来的信号是有误差的,随着角度距离等而变,解码要放宽一点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