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CCR寄存器的值可以不清零嘛??

楼主(2012-05-05):
如题TIM_GetCapture2(TIM2);这个寄存器的值可以一直加知道溢出嘛??我现在读的值就是一个周期的值,一个周期清零一次,想知道可以一直让这个寄存器的值一直往上加,知道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楼主:
算了俺解决了,思维定式了下,利用捕获本身的计数,因为我们在捕获的时候可以读到周期值,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周期值与一个32位的变量相加,就可以讲一个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刻记录下来了。。

网友A:
如题TIM_GetCapture2(TIM2);这个寄存器的值可以一直加知道溢出嘛??我现在读的值就是一个周期的值,一个周期清零一次,想知道可以一直让这个寄存器的值一直往上加,知道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
引用 楼主:

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中已经说了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526-1-1.html

原来LZ根本没看,下次也没必要回答你的问题了。

楼主:
:Q。。。好吧。。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