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F398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需要做一个采样保持电路,PCB板制好后发现一个问题,在+12V和-12V供电的情况下,LF398芯片已经有两块发烫了,但换到正负5V时就没有这种状况,请问是电压过高么?但正负12V也完全符合说明书要求啊。

另外,请教下各位高手如何对采样保持电路进行调零,我将输入接地时,输出端口的电压一直很高,且改变可变电阻的值时,输出电压不发生变化,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能解答下我的问题啊?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经自己解决,有谁能帮我解决一下第一个问题?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也许和第一个问题有关系

楼主:
4# vrgood   第二个CON1脚需要接高电平,而且我后面有个LM358芯片忘记接电源了...但第一个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就用5V的吧,分数就给你了,要不也浪费了...

网友B(2012-06-12):
请问楼主是否调好了LF398,我现在调这个片子,它没有保持功能,请楼主是否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2013-03-18):
正巧,我也在研究这个耶

网友D(2013-05-17):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否调好了LF398,我现在调这个片子,它没有保持功能,请楼主是否能解答一下,谢谢 ...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LF398,为什么感觉输出不是一条直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