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跑飞

楼主(2012-05-05):
想请教下各位:小弟正在用盛群单片机做一个调整时间的程序,当使用外接按键控制时,由于没开外部中断,程序不会出现问题。可是如果采用红外按键遥控的方式,就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有时不会,极少),我用的解码芯片做的,总觉得这和解码好像没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外部中断导致程序跑飞的吗?还是程序本身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很明显程序有问题,中断程序的可能性大些,应该是现场保护的问题

网友B:
系统性问题,只有靠自己找,请阅读本版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

楼主:
我是用c语言写的,现场保护不是应该汇编才会考虑的吗?

网友B:
C只是给你做了基础保护而已,临界资源冲突照死不误,楼主就是只会C,不学汇编,造成对程序基本原理不了解的反面教材啊~!

楼主:
嗯,多谢指教,要学的还很多,刚看了《程序调试黑宝书》,觉得很不错,很多调试经验都是不断积累出来的,我碰到的问题差不多,单独调试是没问题,可是很多模块整合一起后,就会出现问题,而且问题都是随机的